紧急求助

楼主(2013-06-17):
在一块板子上原来用的芯片丝印全部型号是 ATMLH 142 02C M Y 1G7606C,我用ATMLH310 02CM B 3W3456L替换上去,板子就不能运行了。请问下,上述两个芯片是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商家骗我说是一样的?非常紧急,请各位大大们帮帮看一下!!!!

网友A:
商家说一样你就信啊,
板子是他设计的还是你设计的啊
这个是要你说了算的。
赶紧去查datasheet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B:
商家说的信不得啊,如果不能确定商家说的是不是真的,一是可以查datasheet,二是可以多问几个商家比较一下

网友C:
楼上几位说的不错,务必看器件手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