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缓冲电阻电压太高了!

楼主(2013-06-17):
看图,变压器功率不大,但缓冲电阻电压太高了,开关管的源极峰值也太高,近600V,减少电阻值效果也不理想,请教高手,问题出在哪?

Schematic  (1.38 MB )

网友A:
看不到图

网友B:
反激  600V  好像不对啊

两倍的母线电压+漏感尖峰

网友C:
看不到图
通常的办法,减小变压器漏感,加大C减小R,功率不大可将D换慢管

网友D:
看不见图!…盲人摸象!…
缓冲电阻电压?…听不懂哟!…源极电压600V?这是个么是管啰??…
万用表的频响率也太低了吧???…

网友E:
楼上这位, 什么贴都回回, 基本都不搭边.

不懂少说几句, 没人说你是哑巴

网友D(点评):
贴子哪有错误?请指出!不是讨论么?…(心里发慌呀!)

网友F:
我看到图了 但是我没看懂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图
通常的办法,减小变压器漏感,加大C减小R,功率不大可将D换慢管 ...

图有的呀!

Schematic  (1.38 MB )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有的呀!

减少漏感是不是绕制的问题?

网友D:
今天终于看到图啦!…哈哈!如果图与楼主的实物一致的话,判定如下:一…楼主分不清么是管源极、漏极!…二…栅极串上的是100欧电阻吧!哈!真地没见过这大的电阻吔!…发热?…你去发烧吧!!!哈哈!笑死人!咯咯!…
600V是怎样测出来的唦!…真是搞不懂吔!…

网友G:
如果确定RCD吸收回路没问题,那肯定是变压器有问题

楼主(2013-08-09):
问题出在输出电感上,同学们没有一个想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