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2013-06-17):
在一块板子上原来用CY7C68013A 的EEPROM芯片丝印全部型号是 ATMLH 142 02C M Y 1G7606C,我用ATMLH310 02CM B 3W3456L替换上去,板子就不能运行了。请问下,上述两个芯片是不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商家骗我说是一样的?非常紧急,请各位大大们帮帮看一下!!!!

网友A:
你查看一下手册啊!
另外有没有焊好!
驱动是不是一样啊

网友B:
商家好像没骗你,你去官方网站下最新的技术手册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C:
查下资料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