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IAP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最近正好在弄关于IAP的问题,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做的。现在做IAP有两个可选的方式。
     一个是程序分为IAP程序和APP程序,这样的话产品出厂的时候就需要烧写一遍IAP程序和一遍APP程序,这样实际上出厂的时候,就需要烧写两次程序。
    另一个是可以把程序分成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保护IAP的程序,另一个是包含IAP的程序(就是纯粹的app),这样产品出厂的时候就只用烧写一遍程序,但是需要维护两个版本。
   不知道行业里对IAP是怎么方式处理的,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吧,bootloader一般不会一直改的。

像我们做的一个bootloader 串口RS485 + tcp(tftps的)模式升级的   都好几年没改过了。

只是APP升级更新。

这样 出厂的时候 将bootloader和app 用工具 合并成一个bin。 就给生产部    一次性烧进去。 以后现场升级 就更新个ap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吧,bootloader一般不会一直改的。

像我们做的一个bootloader 串口RS485 + tcp(tftps的)模式 ...

用什么工具合成bin文件?谢谢

网友A:
jlink的话 装完里面有软件可以合并。

也可以自己写一个软件来合并。

jlink的话  还有个笨办法 就是先烧boot不加密,再烧app不加密,然后从芯片读出来 就是一个完整的bin.再烧完整的bin  加密!

网友B:
同一个工程,同一次烧录,就可以完成,IAP说穿了就是一段相对独立的程序,用于编程,我的书里有详细的例程,楼主可以下载光盘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