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直流电阻测量方式探讨

楼主(2013-06-17):
:D各位前辈好,我是菜鸟,现在公司有个产品是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我想询问一下电阻的测量原理是什么,精度怎么确定,误差怎么判定?谢谢了

网友A:
较大功率变压器的次级直流电阻可能很低,测试小电阻一般采用恒流4线法,即电阻被通以恒定直流电流,比如1A,在另外两个检测点测试电压,这样电阻=电压/电流。
精度就看恒流源的精度和小值电压的测量精度了,也与热电动势等有关(当电压比较小的时候)。
严格判定误差要用到不确定度评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