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些关于MCASP的知识

楼主(2013-06-17):
DSP是6713,板子是自己组里做的,没有外面的AIC32(具体叫什么忘了),只有MCASP。现在我想产生一个正弦波,通过MCASP输出,在示波器上观察,现在问题有:1 用EDMA传数据(自己写的正弦)到XBUF1(0x3c100000),可是通过仿真器查看时,上面的数据全是0x00000000。 2 EDMA通道和MCASP有没有固定搭配,就是只有哪几个通道能向MCASP传数据。 3 用EDMA向MCASP传数据,我用两个通道让它们互相链接,这样是否可行? 目前暂时这几个问题,本人本来不是做硬件的,可是突然组里缺人,我只能跟着做,现在挺着急,请各位大侠指点,如果可以的话,请尽量详细些,最好配上一些必要的寄存器的配置。万分感谢!

网友A:
芯片名应该叫AIC23  它里面有高精度AD和DA   你是想通过MCASP输出数据  经过AIC23后转换为模拟信号正弦波是吧   关于两者的互联  不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名应该叫AIC23  它里面有高精度AD和DA   你是想通过MCASP输出数据  经过AIC23后转换为模拟信号正弦波是 ...

不用经过AIC23,板子上没有AIC23,我就是想在DA引出一根线,然后从DA那里能观察到正弦波。请您指点指点,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经过AIC23,板子上没有AIC23,我就是想在DA引出一根线,然后从DA那里能观察到正弦波。请您指点指点, ...

哦  这个其实不需要DA就可以啦  不然你还要外扩DA的  麻烦
你可以这样做  用SPWM波的方式
将正弦表存起来  然后以PWM波的方式  送出   出来的占空比宽度
代表模拟电压的幅值  然后用RC滤波器就可以还原出正弦波
这样就很简单了  你看看SPWM波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这个其实不需要DA就可以啦  不然你还要外扩DA的  麻烦
你可以这样做  用SPWM波的方式
将正弦表存 ...

哦,谢谢您,不过我们必须要经过DA,我的工作就是检验MCASP与DA之间连得对不对,写一个正弦波输出的程序。您能传授我一些EDMA与MCASP1之间的经验吗,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您,不过我们必须要经过DA,我的工作就是检验MCASP与DA之间连得对不对,写一个正弦波输出的程序 ...

这个我也不太熟悉  呵呵 下来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
我不要太了解的,先帮着顶一下的

网友C:
EDMA与MCASP的关系手册说得很详细,自己慢慢看。领悟了全都是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DMA与MCASP的关系手册说得很详细,自己慢慢看。领悟了全都是你的。

嗯  大实话
但有时候还需一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MA与MCASP的关系手册说得很详细,自己慢慢看。领悟了全都是你的。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大实话
但有时候还需一指点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MA与MCASP的关系手册说得很详细,自己慢慢看。领悟了全都是你的。

对不起,麻烦继续请教一个问题。我把EDMA传数据的目的地址设置为0x3c100000(MCASP1)的XBUF地址,可是EDMA数据始终传不进去,我在手册上看到把XFMT相应位(具体叫什么记不太清楚了,就是选择dataport还是bus)设置为0(其实0和1我都试过了),还是传不进去,请问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手册真的翻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麻烦继续请教一个问题。我把EDMA传数据的目的地址设置为0x3c100000(MCASP1)的XBUF地址,可是ED ...

我觉得你往MCASP1的xbuf中写数据  肯定是有条件的
帮忙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往MCASP1的xbuf中写数据  肯定是有条件的
帮忙顶

谢谢,不过还是没找到什么条件,请各位分享一下经验吧。

网友C:
首先你先要确定I2S的时钟是否正常,哪个是主,哪个是从。MCASP用于I2S协议时,slot大小为2。MCASP的初始化非常多,最好参考例程。EDMA最重要是设置PaRAM,PaARM的每个寄存器都得领悟。

网友D:
弱弱问一下的MCASP为该DSP的其中一个功能模块的吧?也可当普通的IO口使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下的MCASP为该DSP的其中一个功能模块的吧?也可当普通的IO口使用吧? ...

TI DSP的大部分pin都是功能复用,通过设置寄存器即可用来做GPIO。

网友E(2013-07-17):
帮顶一下吧  最近看MCASP的资料看的头大啊  初始化要看的东西太多了 好难搞。。当初BSP是师兄做的 改用了直接对寄存器地址写数打通的ASP 应该也可以这样吧 有没有大神继续深入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