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无刷电机控制电路的问题,求指点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9):
用这个管子, 不错.
管子损坏, 除了你控制逻辑的问题 (下管是高电平开, 而上管是低电平开, 而且由于阻容的因素,上管不能加 PWM 信号)
不过管子 GS 的耐压最大 ±20V, 也不能承受 24V.

楼主:
谢谢airwill的回答!

IR的类似的这种mos管的GS最大都是±20V,你提到由于阻容的因素,上管不能加PWM 信号,请问这里的阻容因素是不是指我电路中的R14和C26,如果去掉C26是否可行。因为没有三个通道的示波器没法同时测试UVW端,但是从mos管烧坏的现象来看,是上管出现未能关断的现象。
不知道是不是电阻的阻值有问题,还是9013使用不当。
请帮助一下!(昨天有烧坏一个mos管)

网友A:
R14和C26,  是的, 不过 C26 还包含 MOSFET 的Ciss 成分.
我的意思是先解决耐压问题, 至于 C26, 那是方案问题了. 软件硬件得大改咯

楼主:
这样的电路能解决Vgs的问题吗?

网友(2013-09-11):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电路能解决Vgs的问题吗?

VGS要加稳压管,串电阻。MOS管的VGS一般20V,超过耐压很容易坏的,

网友B:
最好不要用上管Pmos, 下管Nmos的结构,下管开关噪声很容易让上管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