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llen-key滤波电路和巴特沃斯滤波电路啥关系?

楼主(2013-06-17):
1、请问巴特沃斯是一种滤波电路还是一种滤波器类型?模电书上说是一种电路结构 而百度出来的却说是滤波器。
2、sallen-key电路是不是巴特沃斯滤波电路的一种类型?

网友A:
sallen-key只是一个电路结构. 而相同的电路, 不同的值, 就会有两三种传递函数
吃西红柿和**蛋, 手法不同, 可以是西红柿炒**蛋, 也可以是**蛋炒西红柿. 或是西红柿蛋汤

网友A:
至少,贝塞尔,巴特奥斯,切比雪夫这三种滤波器, 电路可以一模一样

网友B:
答复的好:victory:

网友C:
网上抄的,不晓得对不对:

巴特沃兹  切比雪夫  椭圆滤波器在实现相同指标时所需要的阶次不同(阶次越高,系统复杂度就越高),巴特沃兹最高,椭圆最低,切比雪夫居中。
但是巴特沃兹通带阻带都是单调的,而椭圆通带和阻带都是有振荡起伏的,切比雪夫则是一个带有振荡起伏,一个带单调。
巴特沃斯滤波器:通带内最为平坦;
切比雪夫滤波器:阻带内有零点(纤薄点),由于椭圆函数滤波器比他能得到更好的截止特性,因此,一般不太使用;
椭圆函数滤波器:通带内有起伏,阻带内有零点,截止特性比其他滤波器都好,但对部件要求比较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llen-key只是一个电路结构. 而相同的电路, 不同的值, 就会有两三种传递函数
吃西红柿和**蛋, 手法不同,  ...

但是sallen-key和巴特沃斯是什么关系呀?还有巴特沃斯是不是也是一种滤波电路的结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抄的,不晓得对不对:

巴特沃兹  切比雪夫  椭圆滤波器在实现相同指标时所需要的阶次不同(阶次越高, ...

谢谢xmar的回答 但是跟我的提问没啥关系么:$

网友A:
sallen-key是滤波器的一种电路拓朴, 巴特沃斯是滤波器的一种传递函数

前者是硬体, 看得见模的着的, 后者是处理信号的规律, 是数学的东西

不同的电路适合不同的传递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allen-key是滤波器的一种电路拓朴, 巴特沃斯是滤波器的一种传递函数

前者是硬体, 看得见模的着的, 后者是 ...

明了了 太谢谢斑竹:P 嘿嘿 长知识了

网友D:
sanlen-key是实际的二阶硬件电路,相对应的有MFB,其它的butterworth,bessel,chebsev是滤波器的响应类型,不同的RC参数会实现不同的频率响应,有的平坦,但fc后roll-off慢,有的不平旦,但fc后roll-off快,有的则居中。一般如果选择sanlen-key硬件电路,然后可以根据查表,求出你需要的滤波器,然后选择几个stage的sanlen-key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