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 的timer

楼主(2013-06-17):
看SPEC中关于timer 1有 load register,value register,control MMR,interrupt clear register,capture register,不是很理解这5个是什么意思,求大大们指教

网友A:
预装载寄存器   填充计数器值
数据寄存器     读取计数值
控制寄存器     控制一些配置信息
中断清除寄存器 控制中断
捕获寄存器     定时器捕获控制寄存器
暂时来说  你可以不看最后一个寄存器
先把前四个 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