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端口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3-06-17):
(无正文)

网友A:
FPGA的地址数据总线可以复用
也可以FPGA用IIC 或者SPI与主芯片通讯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型号的FPGA,引脚数在600多的FPGA也有的

网友C:
一个系列的FPGA的IO从少到多有很多型号的啊,不能换一个IO多点的吗?

网友C:
复用不是不行,但你要把电路工作原理弄的很透彻才能尝试,以免出差错。

楼主:
我觉得实在不行加个CPLD扩展算了。 FPGA数据总线怎么复用还没弄清楚啊。

楼主:
FPGA型号是真心换不了。因为FPGA的型号已经确定了。我是要给开发板扩展端口。FPGA是在开发板上的。

楼主:
我想问一下,如果用CPLD扩展的话,是不是输入信号,比如FPGA的I/O作为16位数据总线进入CPLD,我在CPLD里面对输入的信号译码,然后从CPLD引出50多个I/O到1394逻辑芯片就可以了?然后通过CPLD对从FPGA输入的信号进行译码,再从CPLD的I/O输出到外设就可以了?
如果涉及到逻辑芯片的数据总线,经过CPLD的话速度是不是会有影响呢?如果是除数据总线以外的时序信号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D:
能否复用要看具体的信号定义,管脚数更多的型号也有。

楼主:
我想用CPLD扩展几十个IO,把外设的信号都接在CPLD上,然后用CPLD做一个数字多路复用器,实际中用到哪个外设就把FPGA端口与对应的外设端口联通可以吗

网友C:
用CPLD太复杂,不如用总线开关,只要控制选通,关断就行了,双向数据都能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PLD太复杂,不如用总线开关,只要控制选通,关断就行了,双向数据都能通过。 ...

这,亲,让哥们怎么感谢你呢?需要点什么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CPLD太复杂,不如用总线开关,只要控制选通,关断就行了,双向数据都能通过。 ...

留言送了一张CNKI的充值卡,不值几个钱,聊表谢意!

网友E:
什么应用需要这么多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