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AD模式后测数不准怎么办

楼主(2013-06-17):
最开始是连续自动测4个数的ad模式,后来改为只测一个,更换了通道,然后测得数值就不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弄明白了,应该先把上次AD的BUF值读完

楼主(2013-07-30):
我服了DISPIC的AD模块了,最原始的AD转换都有问题,更换通道读的前两个BUF居然还是没更换通道前的AD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