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GS1101,如何连接WPA2加密的路由器?

楼主(2013-06-17):
手头有一个GC1101的WIFI模块,通过串口用AT指令进行配置,目前可以连接到没有加密的路由器上,网上只能找到没有加密或者采用WPA加密方式的指令,请教改用什么指令连接WPA2加密的路由器?
AT+WS 扫描网络;
at+ndhcp=1 使能网络服务
at+wa=xxx 这条指令可以直接连接没有加密的路由
AT+WPAPSK=<SSID>,<Passphrase> 用于加密的路由,提示配置参数,返回OK,但是查看网络状态仍然没连接上,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指令进行配置啊,求指导

网友A:
哦?用AT的WIFI模块?比较少见

网友B:
gainspan的?应该支持透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