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与贴片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3-06-17):
(无正文)

网友A:
一般贴片电容都是无极性的吧,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

网友B:
贴片电容也分很多种的哟,。。。
你想要的回答,,是不是去高频的意思呀!!!

网友C:
都是电容,从容量大小上将,电解电容一般可以做到很多,这也就决定了电解电容的主要用途为储能;瓷片电容的温度系数一般比较好,可做滤波使用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贴片电容都是无极性的吧,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的

同意 !

网友E:
我不同意,
电解电容也有无极性的。
贴片电容也可以是电解电容。

网友F:
电解电容也有很多贴片的,不同内涵的东西无法比较,正如问“**和鸟有啥区别”这样的问题一样。

网友G:
电解电容是从材质上面分类的;
贴片电容是从封装上面分类的;
不好比较。

网友H:
两个不同的概念怎么比较?一个名词,一个形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