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下图中电容的分析对吗?

楼主(2013-06-17):
C870=1nF,接在输出与负反馈端,作补偿防止高频振荡。
C850=0.47uF,我想是将纹波反馈到调整端使输出平稳。那么那个串联的电阻R879起什么作用呢?

楼主:
R879是为了减小反馈强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R879是为了减小反馈强度吗?

这是我在21电源论坛上下载的,是wodr格式的,你需要改下后缀名!!仔细看看431的等效电路和小信号分析,就可以明白阻容的用途。

137 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