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转换3.3到5v逻辑

楼主(2013-06-17):
原来用51模拟驱动74hc595,驱动lcd1602,是5v的

现在cpu是3.3的逻辑部分,如何转换能,硬件电路如何设计呢

网友A:
加74ls244

网友B(2013-08-29):
我现在也是遇到这种问题,以前没用过电平转换……

网友C:
直接用一块稳压芯片ASM1117-3.3规格的就行。。。

网友D:
HC595工作于5V,MCU用3.3V,驱动595很容易出错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一块稳压芯片ASM1117-3.3规格的就行。。。

吐血

网友E:
最简单是把74hc595换成74AHCT595

网友F:
引用 网友D:
HC595工作于5V,MCU用3.3V,驱动595很容易出错的

不一定,以前曾用3.3V的MCU驱动5V的12864,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以前曾用3.3V的MCU驱动5V的12864,一点问题都没有...

5V的12864不代表它的输入接口电平标准就是5V CMOS的,有可能是TTL的电平标准,高电平要求2V以上
但5V的HC595接口电平标准却是5V CMOS的,高电平的要求是3.5V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吐血

啊,大神,您为什么会吐血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E:
5V的12864不代表它的输入接口电平标准就是5V CMOS的,有可能是TTL的电平标准,高电平要求2V以上
但5V的HC ...

看这个,重点看12864芯片能识别的逻辑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不一定,以前曾用3.3V的MCU驱动5V的12864,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实际用3.3V驱动过5V供电的HC595不?我说出来,肯定是做过的。
我用STM32做的LED点阵驱动板,如果不加接口IC,根本就不正常,但是把HC595电压降到4.5V以下下就正常了,所以必须加接口IC做电平转换。

网友F:
曾用3.3V的MCU驱动3.3V的595。

MCU和595供电没连在一起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曾用3.3V的MCU驱动3.3V的595。

MCU和595供电没连在一起吗?

3.3V的MCU驱动3.3V供电的595是正常,因为595要求的输入高电平是0.7*3.3V,比MCU输出的高电平低,所以能匹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啊,大神,您为什么会吐血啊??

你连楼主要干嘛都不懂就乱支招,让人吐血

网友H:
这个电路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啊,大神,您为什么会吐血啊??

额,不好意思啊。

网友I:
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用两片595驱动12864.,主控是MSP430G2553.稳定性还可以。

网友J:
加上拉电阻就是16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