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控制产品的一致性(模拟放大电路的一致性)

楼主(2013-06-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如何保证产品的一致性?我们的产品主要以模拟运放电路为主,谁能告诉我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向,在下这方面完全新手,哪怕您的只言片语都能给我帮组和启发。谢谢!

网友A:
题目太大,无法回答。
如果是普通应用场合的运放电路,一致性本来就很好的。
如果是高精度、低噪声应用场合,才需要仔细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太大,无法回答。
如果是普通应用场合的运放电路,一致性本来就很好的。
如果是高精度、低噪声应用场合 ...

高精度类模拟运放电路,要求放大倍数误差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目太大,无法回答。
如果是普通应用场合的运放电路,一致性本来就很好的。
如果是高精度、低噪声应用场合 ...

3级放大。。

网友B:
“产品的一致性”?这是通用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产品的一致性”?这是通用说法?

那就把我说的理解成:“模拟放大电路的一致性”。

不是咱无知,百度也不懂
换个说法,“电路一致性”什么意思

网友A:
如果不是高频信号,放大倍数精度和运放基本没有关系,和外部的反馈电阻精度有关。
实在找不到高精度电阻,可以用微调电位器调整增益。

网友C: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了,用概率论知识可以计算出你设计的增益的分布情况,不过很麻烦,
比较快速、粗糙一点的,你可以使用仿真软件进行蒙特卡洛分析,

同样是使用3个运放,设计同样的增益,使用不同的放大电路结构得到的增益的分布情况是不一样的,遗憾的是这个差别很小,
所以通过改善放大电路结构的方法基本无法将增益的一致性提高,

楼上提到的电位器调整可能是一个办法,但可能不能适用于所有场合。

网友C:
如果不关心相位并且放大倍数在1倍左右,比如1.2倍,同相放大电路比反相放大电路要好很多,

网友D:
采用精度较高的器件吧,呵呵,虽然成本高!!

网友E:
有图有真相。。。。

网友F:
可以考虑用高精度电阻网络来设定增益,这样增益精度和漂移都能得到控制。

网友G:
可以设计自带刻度的电路,定期把电压源作为输入信号,分别对各个模拟通道进行刻度。

网友H:
还是换成变阻器比较好,以前公司的模拟示波器校验时都是调试变阻器的

网友I:
由于运放制造工艺的问题。同样型号的芯片不可能所有参数都一致,一般数据手册会给个概率分布直方图,像输入偏置电压等这样的参数。另外围的精密电阻一致性也不是完美的。增益误差一般为千分之一。高精度设计时只能选择高性能的芯片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高精度类模拟运放电路,要求放大倍数误差小于1%~

1%不是很困难,只要选好点的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