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做PS/2键盘驱动怎么搞?

楼主(2013-06-17):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我只需要用到PS/2键盘上的几个键,如果直接用PC键盘体积太大了,而且基本上的键都用不到。
硬件连接:用独立按钮接到单片机上去,51单片机再通过PS/2接口接到PC上,再把通码和断码写到单片机上去。
我指的驱动是像鼠标显卡那种驱动,怎么搞??

网友A:
不存在什么驱动,PS2接口有特定的信号时序和键码,看懂PS2的规范就知道怎么做了,有关PS2的规范文档去本站下载栏目中搜索,这个我上传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