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器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我下了个mplab ide v8.53对于PIC18系列不能编译,我改怎么办啊,谁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下个MCC18编译器,或者PICC的18系列的编译器,网上都有。

网友B:
还需要下载一个C编译器,内嵌到Mplab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需要下载一个C编译器,内嵌到Mplab里面。

先谢谢你的帮忙,那个C编译器KEIL可以吗?然后他内嵌在哪里,具体位置。

网友C:
keil不可以 只能用PIC专用的C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