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上的RMS值的含义

楼主(2013-06-17):
均方根RMS=根号(E[Xi平方]) 是这么定义的
从这个定义上看它的物理意义是什么意思? 记得方差是信号偏离均值的平均程度。

网友A:
二楼正解,就是有效值!!

楼主:
  我用示波器AC模式测试,我的固维可调电源平均值是2.5mv左右,RMS值是4.05mv,但是波形很难看,有周期性的噪声峰峰值有63.7mv。
为什么说明书指标里面没有给出峰峰值呢?光看RMS值我还以为噪声只有几mv呢。请教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