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运行2小时发热 80-90度

楼主(2013-06-17):
我用stm8驱动一个BLCD ,驱动芯片IR2130控制6个IGBT,电机90w,全桥供电电压320V, 载波频率16K ,上臂pwm,下臂恒通方式,上图
上图是IGBT控制脚的波形,黄色的波形是同桥臂上管、蓝色的是下管  波形感觉有点问题,实际ir2130输入波形和输出黄色输出波形对比,没有梯形部分的波形,电机运行稳定,运行时间2小时,速度是4000r/min,电机外壳温度80-90度,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如何解决?

楼主:
不要沉啊

网友A:
感觉你的IGBT驱动部分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的IGBT驱动部分不正常

怎么讲?

网友B:
驱动确实不正常,首先要保证测量的正确性,两个通道测量要考虑探头内部是共地的!要么单独测量,要么用差分探头,看看上管的驱动波形!不管怎样,每一个开通过程的门极电压波形应该是类似的,只是开通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像你前面的那些波形,MOSFET就不能正常开通啊,估计刚到米勒平台,就关断了!为了精确找原因,可以先将MOSFET去掉,看驱动波形问题,如果正常,然后可能就是MOSFET影响的,不正常在找驱动的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确实不正常,首先要保证测量的正确性,两个通道测量要考虑探头内部是共地的!要么单独测量,要么用差分 ...

单独测量和一起测量有什么区别啊?本身BLCD就是直流供电的,那参考地都是同一个地。如果转速一定那么开通时间基本一样的,因为开始时间是由霍尔检测到的信号决定的,IGBT是正常开通的你看波形最大是32*10(表笔探头) 320V,最小是0 v ,所以IGBT是正常开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测量和一起测量有什么区别啊?本身BLCD就是直流供电的,那参考地都是同一个地。如果转速一定那么开通 ...

你这黄色的到底是什么波形?是门极波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黄色的到底是什么波形?是门极波形吗?

是的啊

网友C(2014-05-27):
大哥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发热啊。600W的电机,450W功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哥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发热啊。600W的电机,450W功率输出。。

解决了  电机问题

网友D(2014-07-25):
你rigol示波器买了多少钱

网友E:
初始导通的那个脉冲不正常,应该和其他脉冲一样平滑过渡过去。点击发热,还要看看是不是你的霍尔同步不到位,不同步,效率上不去,发热肯定就大了。

楼主(2014-10-19):
引用 网友D:
你rigol示波器买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