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功放芯片

楼主(2013-06-17):
各位大侠:
      你们好,我需要一款工作频率包括170-240M的功放芯片,在网上找了许久也没找到合适的,所以寻求各位大侠的帮助,最好是调试起来简单些的,我之前用的一款PA2460就把的头的弄大了,谢谢

网友A:
你需要多大的 功率呢?
像skyworks的SKY650xxx 是0.1到6G 频段的
或者RFMD 的RF5XXX等  好多啊

都是带宽非常大的 ,功率选择也很多

推荐用skyworks的 挺不错的 iPhone5 是用他们的pa 和射频开关。

我们做的UHF设备也用的skyworks的

网友B:
PA2460 新手不适合,这个PA TW产的,容易自激,
170-240MHZ 的PA 很多,不知道你要出多大功率的,
我一般用进口的,出2W或者3W 的功率,价格2元多
其他的SKY、  RFMD 、Freescale不适合我,价格很贵,能出2W的都要5元以上。

网友C:
IRS2092STRPBF  IRS20955STRPBF  IRS20957STRPBF  贴片的功放IC不错啊

网友D:
IRS2092STRPBF  IRS20955STRPBF  IRS20957STRPBF 的确不错

网友E:
纳芯威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和试过,之前我们用他们用在音箱上面,3W的

网友F(2013-07-28):
给大家分析下PA2460。
现在是属于台湾普诚科技(PTC)旗下的一颗物料,同样的功率放大器还有PA2464;
很多远距离的无线传输需要用到功率放大器,其实能调好,PA2460还是很大市场,多留意下无线点菜系统就知道,卖了十多年的片子了。时间是最好的验证!
RF不好调,要搞RF的放大就更不容易了。一定要有专业设备来协助,才会容易点!
PA2460前身是英国公司Himark旗下的,Himak公司被PTC收购后,原来的Himark旗下的芯片仍然是采用了早期的品牌** Himark;
多用点心,肯定可以用好PA2460的,毕竟是一款老型号,成熟的型号,也是不老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