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NC同轴接口求教?

楼主:
最近,做一个信号发生器。需要扩展电气信号BNC同轴输出,求教BNC头的引脚定义?信号源端与其输出插头端是否需接口电路还是直接导线连接?

网友A(2013-06-17):
要什么引脚定义啊
中间信号线,周围4个脚接地  看哪个BNC pcb座子就知道了
用屏蔽线缆 直连即可

网友B:
楼主拆一个接头看看就明白了,其实BNC就有个信号线,其他都是屏蔽或者接地

网友C:
芯线为信号线,外壳为地,直接导线连接即可,距离较长时要用高频屏蔽电缆做连线。

网友D:
跟阻抗有一定关系,最好选用阻抗匹配的连接头和同轴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