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2303,折腾半天,一直无法识别

楼主(2013-06-17):
如上图,晶振相关未焊接,L41 L42 JU4  D41 D42相关未焊接,L41 L42直接短接的

基本上是最简化的系统了,插上XP显示无法识别的硬件,之前有装过PL2303驱动的
因为输出的TTL电平要在3.3V,所以从PL2303的VO33给串口供电
USB接头已经反着焊接了,画板子的时候弄颠倒了
请大侠指导,什么原因造成无法识别?

R46 R47因手上没有18Ω,所以焊的22Ω

网友A:
xp系统下好用,

楼主:
就是在XP系统下

网友B:
參考一下我的線路~
不過PL2303的版本似乎不同,我的是D版的喔!!(不用加CRYSTAL)

网友C:
看电路图是没问题,建议楼主再检查下硬件

楼主:
关于无法识别,已经确认,就是因为晶振,没注意,买的是HX芯片,不是HXD,没有晶振,系统是无法识别的
现在焊上晶振,可以识别了,但是特别不好用,在调用串口发指令的时候总是卡死
那位大侠给指点一下,9-14这些端子,在我这种用法的时候,是悬空,上拉,还是下拉呢?找了好多图,什么样的都有,我现在是全部悬空,但是有问题,我的2303,有时候发一堆指令,就挂掉了,进程都无法杀掉,硬件也删不掉,只能重新启动

楼主:
又出现无法识别的硬件了,这次晶振也焊了只是把9-14全部悬空,其它是按图焊的,磁珠用的4.7uh电感代替,其它未变,为什么这么不稳定呢?

网友D:
这个我太懂,但不用的引脚悬空肯定是不好的。

网友E:
FT232RL 虽说贵了点,但重要的是稳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T232RL 虽说贵了点,但重要的是稳定。

2303 也很稳定

网友G:
猜测会不会TX;RX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猜测会不会TX;RX搞反了...

反了会通信的时候有问题,不至于直接无法识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2303 也很稳定

为了让他稳定,标准的对管脚的处理是什么样呢?8-14这几个脚需要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FT232RL 虽说贵了点,但重要的是稳定。

查了一下,这差价太给力了,据说原装的要十几块,10倍的差价,对成本控制有点吃力
如果说驱动兼容还行,貌似驱动也不兼容,ARM上装个驱动挺麻烦的
2303比较好的木有么?或者驱动兼容也行

网友H:
如果不能用,那价格便宜有什么用呢?

还有,原理图的VDD3_25要接在VCC3.3那里.

网友I:
热转印了一个,pc2102,电路非常简单,外围器件少。下了官网驱动,win7下好用

楼主:
现在改成如下了,依然无法识别,什么原因会造成无法识别呢?

楼主:
继续测试中, R49  R44 R43 R42没有焊,LED没有焊,电感直接短接,二极管直接短接,其它正常焊接
基本是最简化电路了,依然黄叹号,无法识别
VO33有3.3V输出,DP有3.3V,C45换10uf也不起作用,连焊了三块都是这个状态,很是郁闷

各位大侠帮帮忙,有什么办法能判断芯片是否已烧毁?怎样测才能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引脚用万用表发声档测了一遍,没发现虚焊,有点迷茫了,2303真的这么难用么?

楼主:
附PCB图,方便各位查看,如果是PCB的问题,也给后人一个警示

说明一下,PCB上有1117供3.3v电的预留,实际并没有焊接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J:
我做板子,对比测试过FT232,CP2102,PL2303,在高波特率(大于115200),多数据传输,结果:
FT232性能优良,CP2102性能也可以,但是因为焊接困难没选
PL2303性能最差,丢数据。
后来还对比测试了CH341,比PL2303好点吧。
最后还是选择价格贵的FT232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做板子,对比测试过FT232,CP2102,PL2303,在高波特率(大于115200),多数据传输,结果:
FT232性能优 ...

谢谢推荐,确实准备用FT232了,受不了PL2303,
请问你这里有原理图么?看看有多少区别,能不能直接用,需要改动优化什么东东

网友J:
看看这个有没有用:
USB转RS232测试板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d=582543&extra=

网友J(2013-08-04):
这是FT232的原理图,FT232的封装太多,各种封装的引脚排列不同,要特别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