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20分钟定时显示为什么定时不准呢??

楼主(2013-06-17):
就是一个简单的20分钟定时,20分钟后蜂鸣器响3声。晶振频率11.0592,可是时间过去了20分钟,它只是显示到15分钟左右,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使用的是T0,方式1,定时50ms产生中断,累计20次为1S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seg_data[]={0xC0,0xF9,0xa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int count=0;
uint second=0;
uint minute=0;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BEEP=P3^7;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5;j>0;j--);
}
void main()
{
uchar k;
TMOD=0x01;
EA=1;
ET0=1;
TH0=0x4c;      //定时50ms初值
TL0=0x00;
TR0=1;
while(1)
{
  if(second>=60)
  {second=0; minute++;}
  if(minute>=20)
  {
   minute=0;
   TR0=0;
   for(k=0;k<3;k++)
   {
    BEEP=0;                             //蜂鸣器鸣叫
Delay_ms(500);
BEEP=1;
Delay_ms(500);
   }
   }
  P0=seg_data[second%10];            //分钟和秒的显示
  P20=0;
  Delay_ms(1);
  P20=1;
  P0=seg_data[second/10];
  P21=0;
  Delay_ms(1);
  P21=1;
  P0=0xbf;
  P22=0;
  Delay_ms(1);
  P22=1;
  P0=seg_data[minute%10];
  P23=0;
  Delay_ms(1);
  P23=1;
  P0=seg_data[minute/10];
  P24=0;
  Delay_ms(1);
  P24=1;

}
}
void display() interrupt 1       //TO中断函数
{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cond++;
   }

  }

网友A:
初值都不更新,准才怪了

楼主:
刚才发现了,谢谢!cancel it

网友B:
能者自答,楼主很赞

网友C:
除了上面的问题以外,做定时,这个晶振不太合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除了上面的问题以外,做定时,这个晶振不太合适...

定时整数x5MS,这个晶掁比12M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者自答,楼主很赞

啥意思啊?我可不是能者,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上面的问题以外,做定时,这个晶振不太合适...

你是说12M要好些吗?对我这个初级的要求,可以了我觉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12M要好些吗?对我这个初级的要求,可以了我觉得

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我可不是能者,呵呵

只要是肯钻研,能解决自己问题的人,都应该鼓励

网友D:
11.0592MHz很适合51核的定时,它的大多常用定时参数能被256整除,这样中断处理定时参数恢复时,可以不考虑低字节的补偿,仅恢复高字节就行了。

网友E:
好像学到了点东西

楼主:
我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能引出有用的知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