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存储器的一道试题

楼主(2013-06-17):
某存储器地址线长度为行10和列8,每个单位32bit,存储量是多少byte?不要只给结果,解释计算过程。

网友A:
数据宽度是32位的话,那你就是三个数相乘除以8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宽度是32位的话,那你就是三个数相乘除以8就行了!

存储器数据线长度的行和列是怎么理解的,能否说得明白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存储器数据线长度的行和列是怎么理解的,能否说得明白些?

跟其存储结构有关。存储数据中就像阵列一样,或者形象一点,像矩阵似的。在寻址的过程中,一般先指定行,后指定列,然后根据行列取得所要的数据,即32Bit。
计算过程:2^10乘以2^8乘以32Bit=8Mbit=1M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其存储结构有关。存储数据中就像阵列一样,或者形象一点,像矩阵似的。在寻址的过程中,一般先指定行, ...

这样一说明白了很多,但~~为什么存储器的地址要做成行和列,直接行或者直接列,这样不简单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一说明白了很多,但~~为什么存储器的地址要做成行和列,直接行或者直接列,这样不简单一些? ...

这就跟其结构有关了,如上图所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一说明白了很多,但~~为什么存储器的地址要做成行和列,直接行或者直接列,这样不简单一些? ...

你想一想哈,直接行和直接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太傻了。直接列和直接行寻址线变多了,寻址时间也变长了,相应地址线时储存的空间也变少了。直接行和列就像是一维数据,而矩阵就像是二维数据,同样地址线的情况下当然是用二维方式其储存空间变大了啊。举个例子,有10个地址线,一维的情况下最多存10个数据,二维时拆成5跟行线和5跟列线,5*5=25,可以储存25个数据,你自己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一想哈,直接行和直接列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太傻了。直接列和直接行寻址线变多了,寻址时间也变长了, ...

高!!!透彻,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