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款主流的FPGA芯片

楼主(2013-06-17):
介绍一款主流的FPGA芯片

网友A:
xilinx spartan 6系列

网友A:
xilinx FPGA
拥有DDR MCB硬核相对与一些软IP或固IP,操作方便且不占用逻辑资源。
拥有GTP串行接口硬核,支持pcie,sata,sdi,等主流高速接口。
IO可变成lvds成对使用,不像有些场家芯片,不是所有的IO都可以当成lvds使用。(限制硬件系统结构设计)
......

网友:
引用 网友A:
xilinx FPGA
拥有DDR MCB硬核相对与一些软IP或固IP,操作方便且不占用逻辑资源。
拥有GTP串行接口硬核,支 ...

网友B:
SP6性价比还可以,如果对功耗不是很在意可以选择。

网友C:
SP6的LVDS所有IO可以做输入,但是做输出的话,仅限于部分bank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6的LVDS所有IO可以做输入,但是做输出的话,仅限于部分bank

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SP6性价比还可以,如果对功耗不是很在意可以选择。

必须的,感谢啊

网友E:
好不容易想学Xilinx的FPGA,从Spartan-3开始没多久。。。6又出来了:L
然后Spartan-3的手册顶部加了句话:不建议在新设计中使用该器件:'(

网友F:
XC3S250E算哪个系列的,刚得到一块板,还没把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不容易想学Xilinx的FPGA,从Spartan-3开始没多久。。。6又出来了
然后Spartan-3的手册顶部加了句话:不 ...

:)S3已经多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XC3S250E算哪个系列的,刚得到一块板,还没把玩

先用这个上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不容易想学Xilinx的FPGA,从Spartan-3开始没多久。。。6又出来了
然后Spartan-3的手册顶部加了句话:不 ...

;P 器件有生命周期的问题啊

网友G:
大同小异,不必纠结于某个型号

网友H:
spartan是经济型的,跟altera的cyclone属于同一级别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同小异,不必纠结于某个型号

有时候必须纠结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的呀~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