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式香薰灯一闪就不亮

楼主(2013-06-17):
感应式香薰灯一闪就不亮,插一下就亮一下,很正常三级渐亮,xian zai是闪一下不亮

网友A:
楼主:最能学到东西的时候到了
先把图抄下来,自己分析下原理
然后一级级查 为什么坏了,哪里坏了。
最后修好。那就修炼完这章了。

大神英明!指导有方!…

楼主:
我觉得是供电有问题了,它还能分出三级亮度来这说明电阻,感应应该都没问题,但不知道哪个电子元件管电力这一块。

网友B:
有原理图吗?上个原理图看看

楼主:
只有这个图,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原理图啊

网友C:
这个原理图不好分析,里面有一块牛屎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图不好分析,里面有一块牛屎芯片啊。

里面那个好多接口的黑色物体,应该就是你说的牛屎吧,要是这个坏了肿么办,

网友D:
哈!…**、鸭对话!…哈哈!…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鸭对话!…哈哈!…有趣!

你是什么东东,还嘲讽人家学雷锋,脑子疼啊,没事咱俩讨论一下电脑技术肿么样

嗬!…叫板啦!你听说或见过0520CH么???????????…(长城) 这样说吧:(借用网言)我做流氓时、还没有你呢!!!!!!!!!

网友D:
这小子不吱声了??!!…告诉你:哈哈!撞上枪口啦!…
九一年就在it行业、计算机外部设备做技术支持!…从8088…到酷瑞!哈哈!…你死定啦!
初出茅坑是抬举你!乳旧未干的小毛糙!…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小子不吱声了??!!…告诉你:哈哈!撞上枪口啦!…
九一年就在it行业、计算机外部设备做技术支持!… ...

白天不大上论坛,肿么觉得你是一个女女捏,91年。。。91偶才三岁捏,跟你似的,大叔!先 帮我把朋友送的灯修好再说。。。

网友D:
终于看到有人冒泡!…嘿嘿!…赖蛤嘛!好大口气!…
主要在做大型UPS维护、你那几块钱的小玩意!扔掉!再买个!
小子!听好嘞!登陆北美、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终于看到有人冒泡!…嘿嘿!…赖蛤嘛!好大口气!…
主要在做大型UPS维护、你那几块钱的小玩意!扔掉!再买 ...

我知道大不了花几块钱买块电路板,这是我兄弟送我的生日礼物呢,我很珍惜。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按我的思路来 下把图弄出来
给你个思路 交流220  进来,电阻降压,稳压,触摸控制器(就是那个竖着黑色的) 然后驱动可控硅MAC97A6
图画好,自己分析下:
电源有没有?那根是VCC 那根是GND?
触摸信号进去了没?
输出控制信号有没?
可控硅是否坏了?
另外,搞这个前 先弄个隔离变压器,安全第一哦

淳谆教导!…不愧大神称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你还是按我的思路来 下把图弄出来
给你个思路 交流220  进来,电阻降压,稳压,触摸控制器(就是那个 ...

谢谢啦,我试试哈

网友C:
我也建议先画电路图,至于那个竖着插的片子,可以暂时当做黑盒子看,只把管腿画出来,能查到型号最好,查不到,可以根据外接元件推测一下是不是控制部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鸭对话!…哈哈!…有趣!

终于遇到高手了,叫你一声师父,请帮忙解决楼主的问题,顺便传授一下知识给我这个菜鸟,不在乎那个几块钱的事情,只是真心想学点电子知识。谢谢了。
另外,高手们请不要只看帖不回帖啊,提携一下新手,大家共同进步。
我水平的确不高,就中学学过一点电路知识,现在奔四的人了,才刚刚有点兴趣,学了才1年多,请多指教。

网友D:
哟伙!…这种方式怪怪地!…先按大神的教导执行!先动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