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导入PCB时,检测时出现未知引脚,不知道咋回事

楼主:
altiumdesigner:导入PCB时,检测时出现未知引脚,不知道咋回事?执行时却可以执行。我的原理图编译过后,没错误;元器件封装也没有问题,但是导入,检测时,却出现未知引脚,不知道咋回事?你们平时遇到这种问题,如何处理哈?

网友A(2013-06-17):
原理图编译正确,就能认定SCH LIB与PCB LIB一一对应了吗?
仔细检查封装吧!

网友B:
能够执行就不用管他 我就是这样干的:lol

网友C(2015-04-14):
很可能是没有成功添加对应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