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各位大侠,帮小弟看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6-17):
电平转换电路  有什么问题

网友B:
没有地线的参与。。。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的  主要是软件怎么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平转换电路  有什么问题

什么型号的N_MOS能实现这个功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N_MOS能实现这个功能啊

频带宽的应该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