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CDMA芯片的PCM数据的传输问题

楼主(2013-06-17):
我正在使用一个WCDMA芯片 SIM5215。关于该芯片的PCM接口,有一些问题。我想把PCM数据传输到电脑做PCM的编译码,即用电脑完成external codec的功能。现在不知道如何传输,另外可能还要做一个PCM的接口电路。如果有人知道如果做,可以和我联系。我的邮箱是 drwangxian@gmail.com。附件是关于该芯片的PCM接口的资料。

附件:

下面是我发给该芯片生产商的邮件,询问相关问题。
(1)附件第6页指出,"SIM5xxx provides 2 PCM interface: hardware and software"。据此推断,SIM5215 有两个PCM接口,一个硬件PCM接口,一个软件PCM接口。我想知道,此处的软件PCM接口是指什么?如果有,怎么操作?
(2)附件第11和12页,Table 5和Table 6中有的时间参数的值不一致。如Table 5中的 t(pdout) 为60 ns;而Table 6中 t(pdout)的值却为350 ns。t(pdout)的值对external codec 读取PCM_DOUT很重要。又如,Table 5中t(sudin)和t(hdin)的值均为60 ns;而表6中t(sudin)和t(hdin)的值却分别为50 ns 和10 ns。
(3)我想使用电脑完成PCM的编码与译码,即,用电脑完成external codec的功能。如果采用16位linear code,则PCM_DIN和PCM_DOUT的速率均为128 kbps。所以不能通过电脑的串口传输PCM_DIN和PCM_DOUT。
(4)如果根据(1)所述,SIM5215真的有软件PCM接口,该接口能否被映射到SIM5215的USB接口。如果这样可行,在电脑与SIM5215之间传输PCM数据就方便了。
(5)如果必须通过硬件PCM接口(即PCM_CLK、PCM_SYNC、PCM_DIN和PCM_DOUT引脚),则需要设计硬件接口电路。关于此,请问叶工有没有好的建议?比如,有没有现成和PCM接口芯片可供利用。
(6)另外,附件第8页,关于Tx和Rx的数据格式,只给出了16位线性码的情况。如果是8位的u-law或A-law,相应的数据格式是什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