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使用单片机模拟过手机号码的输入和删除吗?

楼主(2013-06-17):
现在需要使用51单片机模拟手机号码的输入和删除操作,就是像手机那样一个一个的输入号码,在12864上显示,也能一个一个的删除号码,
输入号码光标后移一位,删除号码光标前移一位,求大神指点

补充一下 :一屏需要显示三个手机号码   ,计划使用两屏输入六个  还要掉电不丢失

网友A:
这个不难,开个缓冲,对缓冲操作,然后刷新显示。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呀,如倮你能在LCD的显示字符,其它都是小问题

网友C:
可以的啊,只要会用12864显示字符就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难,开个缓冲,对缓冲操作,然后刷新显示。

我现在号码的连续输入可以了,当系统再次上电后如何让光标闪烁在号码后边,并删除的时候删除一个数字前移一位,输入一个数字后移一位呢,关键是怎么把光标显示在号码后边

网友D:
光标可以用反色替代啊,选定的那一位反色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号码的连续输入可以了,当系统再次上电后如何让光标闪烁在号码后边,并删除的时候删除一个数字前移 ...

光标位置可以自己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