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B连续读,怎么保证读FIFO不溢出?

楼主(2013-06-17):
(无正文)

网友A:
FIFO满了,MCB应该会停下来的吧
你可以测一下,看会不会丢数据

网友B:
这个读写不全是你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读写不全是你控制的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使用两个64位的端口,一个用来写,一个用来读。当我写burst 到一个地址,写完然后再用另一个端口去读这个地址,fifio不出现数据,但我把写brust去掉后,直接读,fifo出现数据,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