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设计控制dsp界面的方法

楼主(2013-06-17):
我已经写好了dsp控制程序,想实现用界面实现对数组,数值赋值的过程,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通过PC机上的一些界面给数组等的赋值?
那就在上位机上做软件,通过SCI传下去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通过PC机上的一些界面给数组等的赋值?
那就在上位机上做软件,通过SCI传下去就可以啦
...

你能具体说说吗?就按照最简单的要求设计一个界面,可以对dsp控制程序中的数组,变量进行复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