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LCD1602问题

楼主(2013-06-17):
AVR M16用LCD1602做调试的时候发现,LCD1602一开始显示是正常的,但过一会就发现出现乱码的情况,过一会又显示正常?有遇到过这些问题的朋友吗?一起讨论下

网友A:
取个ready信好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个ready信好就不会了

朋友 能说详细点吗?ready信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朋友 能说详细点吗?ready信号?

这个网上资料很多的

网友B:
楼上已经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已经说明问题

你好~我已经用了忙检测和延时,显示稍微改进了点。但还是会出现乱码的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已经用了忙检测和延时,显示稍微改进了点。但还是会出现乱码的的现象~~ ...

具体是个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个什么现象?

乱码的时候  按复位就显示正常   不过过会儿就又会乱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乱码的时候  按复位就显示正常   不过过会儿就又会乱码

很奇怪  你上传代码啊 我晚上回去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  你上传代码啊 我晚上回去验证下

#include<iom16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PA5=RS PA6=RS PA7=EN   PC数据端*/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lcd1602_init(void);   //1602_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void lcd_busy(void);

uchar table0[]={"0123456789"};

void main(void)
{
   lcd1602_init();
   while(1)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table[0]);
       write_dat(table[1]);
       write_dat(table[2]);
   }
}

/*************1602相关程序********************/void lcd1602_init(void)    //初始化
{
DDRC=0xff;
DDRA=0xe0;
PORTA&=~(1<<PA7);//E=0
write_com(0x3c);
delay_ms(10);
write_com(0x06);
delay_ms(10);
write_com(0x0c);
delay_ms(10);
write_com(0x01);
delay_ms(10);
}

void lcd_busy(void)
{
  PORTA&=~(1<<PA5);
  PORTA|=1<<PA6;
  DDRC=0x00;
  PORTA|=1<<PA7;
  while(PINC&0x80);
  PORTA&=~(1<<PA7);
  DDRC=0xff;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_busy();
PORTA&=~(1<<PA6);//写
PORTA&=~(1<<PA5); //命令
PORTC=com;
delay_ms(10);
PORTA|=1<<PA7;
PORTA&=~(1<<PA7);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busy();
PORTA&=~(1<<PA6);
PORTA|=1<<PA5;
PORTC=dat;
delay_ms(10);
PORTA|=1<<PA7;
PORTA&=~(1<<PA7);
}

网友B: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PA5=RS PA6=RS PA7=EN   PC数据端*/

传完整的工程啊

网友C:
写控制和写数据函数里面开头和结尾加上几百US的延时

网友D(2013-11-13):
此等问题,一般都是程序的问题,搞个几天,你就明白了。

网友E:
感觉是延时的问题,写数据和写命令函数里把delay_ms(10)加大一些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