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几个SD卡的问题

楼主(2013-06-17):
1.SD的读写次数是有限制的,假设是10万此,如果每次单独写一个block,写一万个不同的block,那么对于SD卡来说,这算是使用了一万次,还是使用了一次呢?
2.芯片的MCI接口是与SD存储卡规范V1.0兼容的,这个兼容是不是由硬件决定的?

网友A:
1次。
由SD卡里面的控制器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次。
由SD卡里面的控制器决定的

谢谢,版主大人真是惜字如金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大人真是惜字如金啊...

哈哈,简明扼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简明扼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次。
由SD卡里面的控制器决定的

我读写SD卡的时候   初始化和写SD卡   响应都正常   但是到了读数据的时候   出现响应指令超时错误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可能是写指令有问题。用电脑读卡器读下确定卡本身没有问题。找个现成的代码读一下吧,自己的写读写代码太累了,而且又担心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读写SD卡的时候   初始化和写SD卡   响应都正常   但是到了读数据的时候   出现响应指令超时错误   这 ...

引用下面版主的话:"可能是写指令有问题。用电脑读卡器读下确定卡本身没有问题。找个现成的代码读一下吧,自己的写读写代码太累了,而且又担心不稳定。"

网友D:
啊南版主说话简洁明了,而且比较中肯,值得一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