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传导问题

楼主(2013-06-17):
设计款开关电源,传导测试低于6db没有问题。

后面换了个共模电感和PFC电感,感量都一样,厂商不一致,共模电感感量22uH,PFC电感感量357uHm,结果传导测试过不了》。。。

请问是什么影响呢?共模电感和PFC电感绕的圈数和方向加上磁芯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可能是器件差异造成的,传导问题一般是滤波方面的问题

网友B:
1,先确认共模电感是否有影响,只换共模电感测试一下。
2,PFC电感可以拆开看看其差别。

网友C:
感量一样,寄生电容一样么?还有绕线方式一样么?
看起来共模信号像是从寄生电容那里跨过去了。

网友A: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测试

网友A:
电源隔离有利于降低传导发射

网友A:
注意输入输出电源的布线,不应出现交叉,输入电源与处理后的电源线应分开布线

网友A:
在处理传导问题时,需要正确安装使用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