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C半字节查表 与 ISO/IEC 14443-3

楼主(2013-06-17):
关于NFC 14443-3中提到的CRC_A 是CRC-CCITT还是CRC16?

1、CRC的基本原理:在K位信息码后再拼接R位的校验码,整个编码长度为N位,因此,这种编码也叫(N,K)码。
这个信息码怎么理解?
比如我现在发送的数据时 04 CRC0 CRC1,但是实际的数据流是 1 0010 000 0,CRC0, CRC1。在计算CRC的时候是以04计算,还是以1 0010 000 0 计算。
2、还有个疑问是,如果用半字节查表法怎么计算像 1 0010 000 0 这样的数据啊?
没弄明白半字节查表函数那个指针参数指向的数据是怎么得到的。
是不是{0x02,0x40} ?

网友A:
CRC16和CRC-CCITT是完全不同的  两者的计算公式不同
他们的计算过程其实就是先计算第一个8bit的  这个8bit和初始值一起计算会得到一个16bit的校验值   这个校验值在和下一个字节的计算又得到一个新的16bit的校验值  依次进行下去知道将要传输的字节计算完为止
查表法就是将计算的值存起来  这是为了提高速度  然后根据要计算的字节的值去取值就可以啦
14443的我觉得应该是CCITT的  因为15693协议的是这个

网友A:
上图是我写的小软件  每种计算方法都会有左移和右移两种方法  看你所采用协议中用的是那种了
右边就以所谓的表  需要去查表  提高计算速度

网友A:
这个还是有点复杂的  慢慢研究一下  这个软件还是不能给你的

网友B:
楼上有那么好的东东

网友C:
原理是很复杂  但是编起来并不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RC16和CRC-CCITT是完全不同的  两者的计算公式不同
他们的计算过程其实就是先计算第一个8bit的  这个8bi ...

已经看了两天半的CRC了,原理感觉明白了,但是自己计算出来的值,与NFC文档上面给的例子对应不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看了两天半的CRC了,原理感觉明白了,但是自己计算出来的值,与NFC文档上面给的例子对应不上。 ...

你把你要计算的指令给我  然后理论上的结果也给我  我看看是哪种计算方法  然后你在做深入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你要计算的指令给我  然后理论上的结果也给我  我看看是哪种计算方法  然后你在做深入研究  ...

Transmission of data, first byte ="00",second byte ="00",CRC_A appended
Calculated CRC_A =“1EA0”
First bit transmitted
------------------------------------------------------------------------
|S| 0000 0000 | 1 | 0000 0000 | 1 | 0000 0101 | 1 |  0111 1000 | 1 | E |
------------------------------------------------------------------------
     "00"       P      "00"     P     "A0"     P     "1E"        P

S:表示数据的开始,波形是逻辑 1
P:奇偶位
E:结束位

疑问:计算CRC_A的信息码是“|S| 0000 0000 | 1 | 0000 0000 | 1 |”还是“| 0000 0000 | 1 | 0000 0000 | 1 |”?或者是其它。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ansmission of data, first byte ="00",second byte ="00",CRC_A appended
Calculated CRC_A =“1EA0” ...

我去  14443还分了CRC_A和CRC_B   为什么要要搞两种啊   刚仔细研究了一下  给你计算出来了
他的初始值是0x6363   我们以前计算初始值一般都是0xffff
还有计算不需要取反  CRC_B和15693协议的计算方法是一样的
给你代码吧  你看看
unsigned short crc16_ccitt(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short crc1)
{
        unsigned short ccitt16 = 0x8408;
        int i;
        crc1 ^= data;   /*新的数据与原来的余数(就是crc)相加(加法就是异或操作)*/
        for(i=0;i<8;i++)
        {
                if(crc1 & 0x0001)  /*最低位为1,减去除数 */
                {
                        crc1 >>= 1;
                        crc1 ^= ccitt16;
                }
                else         /*最低位为0,不需要减去除数 */
                {
                        crc1 >>= 1;  /*直接移位*/
                }
        }
        return crc1;
}

int main()
{
        int i ;
        unsigned short crc;
        char data[11] ={0x00,0x00};
        crc = 0x6363;
        for(i=0;i<2;i++)
        {
                crc = crc16_ccitt(data,crc);
        }
//        crc = ~crc;
        printf("crc is %x",crc);
        return 0;
}
计算结果看截图中  和你说的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ansmission of data, first byte ="00",second byte ="00",CRC_A appended
Calculated CRC_A =“1EA0” ...

在RFID中都是先发送低位  再发高位  所以是A0  1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14443还分了CRC_A和CRC_B   为什么要要搞两种啊   刚仔细研究了一下  给你计算出来了
他的初始值是 ...

先谢谢版主。回头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版主。回头好好学习学习!

哈哈  好好学习  研究这个的人比较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  14443还分了CRC_A和CRC_B   为什么要要搞两种啊   刚仔细研究了一下  给你计算出来了
他的初始值是 ...

百度百科
计算过程: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2.将数据的第一个8-bit字符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并把结果存入CRC寄存器。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4.如果LSB为0,重复第三步;若LSB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码相异或。
5.重复第3与第4步直到8次移位全部完成。此时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
6.重复第2至第5步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成。
7.最终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值。

对照这个看你的代码,还有一点不明白。为什么多项式码是"0x8408"而不是0x1021?
而且百科后面有也这样的一段代码
#define CRCCCITT 0x1021
#define CCITT-REV 0x8408
#define CRC16 0x8005
#define CRC16-REV 0xA001
#define CRC32-POLYNOMIAL 0xEDB88320L
我明白0x1021是CRC(CCITT) = X16+X12 +X5+1得到的,1 0001 0000 0010 0001。
写到这里明白了0x8408。
但是什么情况下是取0x1021,什么情况下取0x8408?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百科
计算过程: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左移和右移啊   右移的时候是8408  左移是1021
给你计算的是右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百度百科
计算过程: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他这个有问题
不可能所有的CRC寄存器都赋值ffff
像CRC_A赋值就是63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好好学习  研究这个的人比较少

我前两天是参考百度百科 CRC校验 里面提到的

生成步骤
1、将x的最高次幂为R的生成多项式G(x)转换成对应的R+1位二进制数。
2、将信息码左移R位,相当于对应的信息多项式C(x)*x的R次方。
3、用生成多项式(二进制数)对信息码做除,得到R位的余数。
4、将余数拼到信息码左移后空出的位置,得到完整的CRC码。
”计算CRC,得到的都不对。
这个生成步骤与百度百科 CRC 里面提到的

计算过程
1.设置CRC寄存器,并给其赋值FFFF(hex)。
2.将数据的第一个8-bit字符与16位CRC寄存器的低8位进行异或,并把结果存入CRC寄存器。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4.如果LSB为0,重复第三步;若LSB为1,CRC寄存器与多项式码相异或。
5.重复第3与第4步直到8次移位全部完成。此时一个8-bit数据处理完毕。
6.重复第2至第5步直到所有数据全部处理完成。
7.最终CRC寄存器的内容即为CRC值。

是相同的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个有问题
不可能所有的CRC寄存器都赋值ffff
像CRC_A赋值就是6363

嗯。这个明白!
你所指的“右移”是不是指“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明白!
你所指的“右移”是不是指“ 3.CRC寄存器向右移一位,MSB补零,移出并检查LSB。”? ...

( ⊙ o ⊙ )是的   就是这儿的左移和右移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o ⊙ )是的   就是这儿的左移和右移之分

0x01的CRC-ccitt是 0x1189(CRC寄存器初值为0)?

运用下面这个“半字节查表法”的程序计算, 0x01的CRC-ccitt是 0x1021(CRC寄存器初值为0)?
#include<stdio.h>

unsigned short int crc_table[] = {
0x0000, 0x1021, 0x2042, 0x3063, 0x4084, 0x50a5, 0x60c6, 0x70e7,
0x8108, 0x9129, 0xa14a, 0xb16b, 0xc18c, 0xd1ad, 0xe1ce, 0xf1ef
};

/*------------------------------------------------------------------------------
按半字节计算CRC:计算本字节后的CRC码等于上一字节CRC码左移4位后,再加上上一字节余
式CRC高4位和本字节之和(分两次计算)后所求得的CRC码,如果我们把4位二进制序列数的
CRC全部计算出来,放在一个表里,采用查表法,每个字节算两次(半字节算一次),可以在
速度和内存空间取得均衡。
------------------------------------------------------------------------------*/
unsigned char test[] = {
0x01
};
unsigned char len = 1;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short int crc = 0;
        unsigned char crc_H4;
        unsigned char *ptr = test;

        while( len-- )
        {

                crc_H4 = (unsigned char)(crc >> 12);
                crc = crc << 4;
                crc ^= crc_table[ crc_H4 ^ (*ptr >> 4)];
                crc_H4 = (unsigned char)(crc >> 12);
                crc = crc << 4;
                crc ^= crc_table[ crc_H4 ^ (*ptr & 0x0f)];

                ptr++;
        }

        printf("%x ",c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