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窗口看门狗怎么写不进啊

楼主(2013-06-17):
void Init_wwdog(void)
{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
    WWDG->CFR=(u16)0x0242;//喂狗窗口设置86-256us,超出后产生中断;
    WWDG->SR=0x0;
    WWDG->CR=0x00c2;
}

寄存器写不进啊,是不是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
可能是编译器设置的问题   个人的理解   帮你顶一个

楼主:
是程序写错了,谢谢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
    WWDG->CFR=(u16)0x0242;//喂狗窗口设置86-256us,超出后产生中断;
    WWDG->SR=0x0;
    WWDG->CR=0x00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