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金属化聚酯膜电容

楼主(2013-06-17):
如图的两种电容,好像都叫做“金属化聚酯膜电容”,分别有什么特性?300K 小信号的耦合电路,用哪一种比较好?
有一些名词,例如“安规电容”、“校正电容”我觉得应该不是正规的名称吧?
那么,因为电容制造厂商如过江之鲫,工程师应该怎样科学地命名和描述图中的两种电容?
谢谢。

网友A:
具体还是看手册吧。即使是同一种电容,不同厂家生产的,特性能差八条街

网友B:
电性能都是一样的,只是黄色的为安规电容,需要有安规认证,用在AC交流输入端。红色的这种可以用在非安规应用,如果成本没有限制,推荐使用黄色的,一般能生产这种的公司质量水平具备一定能力。

网友B:
电源有兴趣的,可以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