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化聚酯膜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17):
如图的两种电容,好像都叫做“金属化聚酯膜电容”,分别有什么特性?300K 小信号的耦合电路,用哪一种比较好?
有一些名词,例如“安规电容”、“校正电容”我觉得应该不是正规的名称吧?
那么,因为电容制造厂商如过江之鲫,工程师应该怎样科学地命名和描述图中的两种电容?
谢谢。

网友A:
直流及低脉冲场合。如:低频滤波、隔直流及旁路等。 不推荐使用在交流、滤波、振荡及高频场合。
当额定电压大于250V时推荐使用CBB21替代
小图中的叫CBB型的电容啊

网友B:
我来补充一下
“安规电容”和“校正电容”是根据应用场合来命名的,和材质没直接关系
安规电容:http://baike.baidu.com/view/1271289.htm
校正电容:http://baike.baidu.com/view/1557144.htm

网友C:
众多事物的分类方法很多
如,按材料有聚酯云母陶瓷
    按用途有矫正耦合滤波
    按功用有安规温补电补
    按结构有金化电解薄膜
    按形状有单端轴向贴片
等等,学习再学习增加阅历

网友D:
T 叔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