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码及扫描

楼主(2013-06-17):
      关于二维码扫描,现在的智能手机上见得比较多,不过我一直还不知道如何使用的,今天的在网上搜索了下相关的知识介绍的,了解了些的,在这里分享给各位了额。。。

楼主:
二维码(2-dimensional bar code),又称二维条码,最早起源于日本,它是用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方向)上分布的黑白相间的图形,是所有信息数据的一把钥匙。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可实现的应用十分广泛,如:产品防伪/溯源、广告推送、网站链接、数据下载、商品交易、定位/导航、电子凭证、车辆管理等等。

楼主:
二维码的原理可以从矩阵式二维码的原理和行列式二维码的原理来讲述。
编辑本段矩阵式原理矩阵式二维码(又称棋盘式二维码)是在一个矩形空间通过黑、白像素在矩阵中的不同分布进行编码。右图是国内常用的矩阵式二维码实例,手机正常扫描后会跳出高可靠性的信息:

楼主:
在矩阵元素位置上,出现方点、圆点或其他形状点表示二进制“1”,不出现点表示二进制的“0”,点的排列组合确定了矩阵式二维码所代表的意义。矩阵式二维码是建立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组合编码原理等基础上的一种新型图形符号自动识读处理码制。具有代表性的矩阵式二维码有:Code One、Maxi Code、QR Code、 Data Matrix等。

楼主:
图21*21的矩阵中,黑白的区域在QR码规范中被指定为固定的位置,称为寻像图形(finder pattern)和定位图形(timingpattern)。寻像图形和定位图形用来帮助解码程序确定图形中具体符号的坐标。黄色的区域用来保存被编码的数据内容以及纠错信息码。蓝色的区域,用来标识纠错的级别(也就是Level L到Level H)和所谓的"Mask pattern",这个区域被称为“格式化信息”(format information)。

楼主:
讲到这里才理解了些的,不过还是有很多疑问的,大家有谁对二维码比较熟悉的,可以给赐教下的啊,我先谢谢啦

网友A:
我也学学的啦,这方面的知识的我了解不多的,正好来取经了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的,二维码扫描的应用还很广泛的

网友B:
二维码是一个能够获取大容量信息的载体,可作为中枢信息系统进行中转。进而实现信息的交互传播和读取。

网友C:
二维码我也是听说过的,不过具体的还是不太知道的,谢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D:
只管用 不分析其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