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做的电源管理出现问题

楼主(2013-06-17):
(无正文)

网友A:
你系统若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C: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没了

网友C:
请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TI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楼主:
好的,我再改下吧

楼主:
结贴了,88

网友D:
按照推荐电路来设计   一般不会出问题的  楼主

网友D:
你仔细重新审核一下这个电路   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E: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楼主是什么意思呢?是说输入5V给该电路后,该电路转换出来的电压不给电池充电?还是其他的呢?

网友F:
不是很了解   楼主    帮你顶一个    再看看别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