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一句跳到中断程序的

楼主(2013-06-17):
下面是一段数码秒表程序:
#include<reg51.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char int_time;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        //储存秒
/***********************************************************************
函数功能:快速动态扫描延时,延时约0.6毫秒
************************************************************************/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00;i++)
        ;
}
/***********************************************************************
函数功能:显示秒
入口参数:k
出口参数:无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k)
{

   P2=0xfb;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k/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7;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k%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
   TH0=(65536-46083)/256;    //将定时器计时时间设定为46083×1.085微秒
//=50000微秒=50毫秒
    TL0=(65536-46083)%256;
  EA=1;                    //开启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TR0=1;                   //启动定时器T0开始运行
  int_time=0;     //中断次数初始化
  second=0;    //秒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
//********************************************************
//函数功能:定时器T0的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int_time ++;        //每来一次中断,中断次数int_time自加1
  if(int_time==20)   //够20次中断,即1秒钟进行一次检测结果采样
   {
        int_time=0;    //中断次数清0
     second++;    //秒加1
     if(second==60)
       second =0; //秒等于60就返回0
   }
   TH0=(65536-46083)/256;   //重新给计数器T0赋初值
TL0=(65536-46083)%256;
TR0=1;     //启动定时器T0
}

谁能说一下主程序是从那一句跳到中断程序void interserve(void ) interrupt 1 using 1

网友A:
这个跳转时MCU的中断机制实现的

楼主:
还有中断程序结束后,是怎么返回的?

网友B:
MCU在发生定时中断后PC指针将跳转到对应的中断向量地址。

楼主:
P2=0xfb;        //P2.6引脚输出低电平, DS6点亮
   P0=Tab[k/10];          //显示十位
   delay();
   P2=0xf7;       //P2.7引脚输出低电平, DS7点亮
   P0=Tab[k%10];         //显示个位
delay();
P2=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还有在这段程序里的delay()函数不会对事件产生误差吗?????

网友C:
中断是在这里发生的:
while(1)
  {
        DisplaySecond(second); //调用秒的显示子程序
}
发生完又返回到这里。
定时时间一到就进中断,进中断后累计计数。满1s后,秒加1,以此类推……
主程序中实时刷新显示

网友D:
处理中断的时间是相当短的,最多也就几十个us
就算显示程序的delay()函数延迟了几十个us,对于人眼的视觉效果不会有影响的

楼主:
中断的延迟时间基本是由中断响应的速度决定的,和是否存在DELAY函数无关?

楼主:
还有中断函数里为什么要开始就关闭定时器T0呢?

网友E:
LZ没明白中断的原理和动作,建议先仔细去看书,多想想。

网友E:
另外,示例程序中“中断开始就关闭定时器T0”的做法是错误的。

网友F:
在满足中断条件时,程序指针自动向中断向量跳转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有中断函数里为什么要开始就关闭定时器T0呢?

没有规定必须关闭T0,是否关闭它完全由用户根据自己的设计需要自行决定。

楼主:
但是在这个程序里中断函数开始就有TR0=0.。。。

楼主:
而且我也不明白 先关闭了T0还怎么计时啊

网友G:
关闭T0,是为了让秒表更准确一些。

网友H:
这样的程序只能供学生学习用而已,实际的产品应用中这样的程序很浪费MCU效率.在中断中先关掉定时器后再开,这样一当计时时间较长会使时间更为不准.最好是不要关定时器,一进入中断就马上更新计数初值,这样时间会好很多.

网友I:
在定时器满的时候,65535置标志位TF0=1,进入中断,TR0=0,是防止计数器继续从0计数,中断完了,恢复中断前的栈。

网友C:
看看定时中断方面的资料吧,最好看汇编的,详细些

网友J:
不要用using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看看中断相关资料就好,有很多写的不是很规范,但还能执行

网友B:
楼主先看看中断方面的
如果出学
最好先学汇编
学C的话就没有那么直观了
介绍本书
单片机基础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网友K:
有中断发生就会进入中断,随时都可以

网友L:
中断不是从主函数跳过来的 而是由于软件或者硬件触发的

网友M:
系统的学习一下单片机的寄存器以及指令集这些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N:
从ic设计师的角度去理解如何设计定时器,会更深刻一些

网友O:
这个程序的任何地方都可能进入中断,只有满足中断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