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M12864-5 液晶屏

楼主(2013-06-17):
OCM12864-5 中CS1,CS2片选信号有什么用的?具体应用起来和1602使用方法上有什么区别?求大神指点~~~~

网友A:
一点半点也说不清楚,还是搜搜KS0108之类先学习下吧

网友B:
CS1,CS2片选信号有什么用的? 既然是片选. 那就是端口上多"屏"并联使用的时候, 设置选择哪一个"屏" 对端口命令做响应.

楼主:
大概用法知道了。写了个程序但屏幕一直无显示。希望路过的大神瞄两眼,感激不尽~~

楼主:
#include <msp430x16x.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define LCD_databus P5OUT       //LCD8 位数据口
#define CLR_RS P4OUT&=~BIT3;    //RS = P4.3
#define SET_RS P4OUT|=BIT3;
#define CLR_RW P4OUT&=~BIT4;        //RW = P4.4
#define SET_RW P4OUT|=BIT4;
#define CLR_EN P4OUT&=~BIT5;        //EN = P4.5
#define SET_EN P4OUT|=BIT5;
#define CLR_CS1 P4OUT&=~BIT6;        //CS1 = P4.6
#define SET_CS1 P4OUT|=BIT6;
#define CLR_CS2 P4OUT&=~BIT7;        //CS2 = P4.7
#define SET_CS2 P4OUT|=BIT7;

uchar huan[32]={0x00,0x80,0x00,0x80,0xFC,0x80,0x05,0xFE,0x85,0x04,0x4A,0x48,0x28,0x40,0x10,0x40,
0x18,0x40,0x18,0x60,0x24,0xA0,0x24,0x90,0x41,0x18,0x86,0x0E,0x38,0x04,0x00,0x00};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void delay_50ms(uint t)
{
        uint j;
        for(;t>0;t--)
                for(j=6245;j>0;j--);
}

void Read_busy()//读“忙”函数-----数据线的最高位DB71 则busy
{
        LCD_databus=0x00;
        CLR_RS;
        SET_RW;
        SET_EN;
        while(LCD_databus & 0x80);
        CLR_EN;
}
void write_LCD_command(uchar value)
{
        Read_busy();//每次读写都要忙判断
        CLR_RS; //选择命令
        CLR_RW; //读操作
        delay_50us(1);
        LCD_databus=value;
        SET_EN; //EN 由1----0 锁存有效数据
        delay_50us(10);
        CLR_EN;
        delay_50us(2);
}
void write_LCD_data(uchar value)//写数据函数
{
        Read_busy();
        SET_RS; //选择数据
        CLR_RW;
        delay_50us(1);
        LCD_databus=value;
        SET_EN; //EN 由1----0 锁存有效数据
        delay_50us(10);
        CLR_EN;
        delay_50us(2);
}
void Set_page(uchar page)//设置“页”LCD12864 共8 页,一页是8 行点阵点
{
        page=0x03 & page;
        page=0xb8|page; //页的首地址为0xB8
        write_LCD_command(page);
}
void Set_line(uchar startline) //设置显示的起始行
{
        startline=0x3f & startline;
        startline=0xC0|startline; //起始行地址为0xC0
        write_LCD_command(startline); //设置从哪行开始:共0--63;一般从0 行开始显示
}
void Set_column(uchar column) //设置显示的列
{
        column=column &0x3f; //列的最大值为64
        column= 0x40|column; //列的首地址为0x40
        write_LCD_command(column);//列位置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显示开关函数:0x3E 是关显示,0x3F 是开显示
{
        onoff=0x3e|onoff; //0011 111x,onoff只能为0 或者1
        write_LCD_command(onoff);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选屏
{
switch(screen)
{
        case 0: CLR_CS1;CLR_CS2;break; //全屏
        case 1: CLR_CS1;SET_CS2;break;//左半屏
        case 2: SET_CS1;CLR_CS2;break;//右半屏
        default: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清屏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i<8;i++)//控制页数0-7,共8 页
        {
        Set_page(i);
        Set_column(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 列
        {
        write_LCD_data(0x00); //写入0,地址指针自加1
        }
        }
}
void InitLCD() //LCD 的初始化
{
        P5DIR = 0xff;
        P5OUT = 0x00;
        P4DIR |= 0xf8;
        P4OUT = 0x00;

        Read_busy();
        SelectScreen(0);
        SetOnOff(0); //关显示
        SelectScreen(0);
        SetOnOff(1); //开显示
        SelectScreen(0);
        ClearScreen(0);//清屏
        Set_line(0); //开始行:0
}
void Display(uchar ss,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p) //显示汉字
{
        uchar i;
        SelectScreen(ss);
        Set_page(page); //写上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 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i]); //汉字的上半部分
}
        Set_page(page+1); //写下半页
        Set_column(column); //控制列
        for(i=0;i<16;i++) //控制16 列的数据输出
{
    write_LCD_data(p[i+16]);//汉字的下半部分
}
}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LCD(); //初始化
        ClearScreen(0); //清屏
        Set_line(0); //显示开始行

        Display(1,0,2*16,huan);//欢
        while(1);

}

网友C:
Set_page函数是自讨苦吃, 本分没必要引入页的概念,简单的问题复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