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值检测

楼主(2013-06-17):
电路如图:

第二级用tl082做跟随器,用示波器探头测输出,发现探头接同相端信号正确,但是把探头加在输出端输出电压就开始提升直至饱和,提升速率随输入信号频率的升高而升高,而把两个探头分别接082的同相和反相端输出就正确了,请问是为什么?探头上标的电容是12pf,输出端接电阻到地也没有用。
另外,如果输入信号频率到300k请问用什么运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

不是,实际电路

网友A:
电路没补偿,C1引入了容性负载。
没放电电路,靠C1的自漏电放电?
实际生产中用,还是DIY?

网友B:
1m以内使用opa60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补偿,C1引入了容性负载。
没放电电路,靠C1的自漏电放电?
实际生产中用,还是DIY? ...

不好意思忘了说,补偿电容已经加过了,这个电路只是一个实验电路看看效果的,所以没有加放电电路,重点是想问上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忘了说,补偿电容已经加过了,这个电路只是一个实验电路看看效果的,所以没有加放电电路,重点是 ...

有实际图有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实际图有真相。。。。。

额。。实际图就是加了个补偿电容,输出的话加不加电阻负载都一样,只把一只探头加在输出上电压就升,只把一只探头加在跟随器输入端信号是对的,两只探头同时加在输入和输出端输出电压就能跟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实际图就是加了个补偿电容,输出的话加不加电阻负载都一样,只把一只探头加在输出上电压就升,只把 ...

只把一只探头加在输出上电压就升,只把一只探头加在跟随器输入端信号是对的,两只探头同时加在输入和输出端输出电压就能跟随。-----一个探头接触在OP(后级OP?)输入端,信号OK?两个探头同时加?怎么加?描叙清晰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把一只探头加在输出上电压就升,只把一只探头加在跟随器输入端信号是对的,两只探头同时加在输入和输出 ...

就是后级跟随器,输出的应该是电容上面检测出来的峰值,用一只探头接触跟随器的输入端也就是测电容上的波形和电压,测出来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探头去测跟随器输出端(只用一只探头测输出,输入端这时候没有加探头),输出的电压就开始升高,也就是不能跟随输入了,但是用示波器的两只探头,一只测输入脚一只测输出脚,同时测,那么输出的电压就不会升高了而是一直跟随着输入

网友A(点评):
两个探头时,一个点在电容上,一个OP输出端?

网友A:
输入信号什么属性?波形?频率和幅度多大?

网友C:
TL082偏置电流很小,但不是零,典型值数十pA到数nA。你的TL082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若偏置电流方向是流出,该电流就会使C1两端电压逐渐升高。
探头接上后,探头内阻构成同相输入端的直流通路,偏置电流通过探头流入地。
在输出端到地接电阻当然没有用,应该在C1两端并联电阻,其数值应该小到使运放偏置电流产生的压降可忽略,但又要大到信号的一个周期C1放电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082偏置电流很小,但不是零,典型值数十pA到数nA。你的TL082同相输入端没有直流通路,若偏置电流方向是流 ...

原来是这样,问题解决了,谢谢!
这样的话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探头加在引脚上相当于多大的接地电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问题解决了,谢谢!
这样的话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探头加在引脚上相当于多大的接地电阻啊? ...

示波器探头输入电阻通常为1Mohm(乘1档)或10Mohm(乘10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示波器探头输入电阻通常为1Mohm(乘1档)或10Mohm(乘10档)。

原来就是探头上标的数值

网友B:
**原理输入使用带宽大的,跟随使用漏电小的

网友D:
U2A没有直流偏置,示波器探头输入阻抗是1M,把这个当直流偏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