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元器件不能移动位置

楼主(2013-06-17):
系统版本 win7 64bit
cadence 版本 16.5
问题想象: 1.每次放元器件时都会出现黄色感叹号
                  2.器件放去后,器件就想固定到了上面了,不能改变位置(可以选中拖动,但是没法放下来)

网友A:
贴个图来看看?
可以移动到感叹号上,看看是什么提示的

楼主:
是元器件挂在鼠标上时显示的,放下后,感叹号消失。
下面有文字显示
The following 1 poin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net connectivity change points from the last operation
--------------------------------------------------------------------------------------------------------------------------------------
(4.40, 4.90)

楼主:
对于器件不能移动的问题,在Options - Preference - Miscellaneous选项卡选中 Wire Drag 下的Allow component move with connectivity changes,就可以移动到任意位置

非常谢谢,这样确实可以了.

网友B(2013-12-19):
终于找到了,谢谢分享~!但是感叹号好像还是出现了?

网友C(2015-03-17):
把当前的Design先保存,然后退出Orcad并重新打开,进入原理图,右键选中被锁定的元件,Edit Part,进入之后什么都不做,关掉Edit Part窗口,可以发现元件解锁了。不要问我是谁,请叫我红领巾。哈哈,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就去我的pcba公司官网溜达一圈增加点流量呗,妈蛋,咋还不让发链接呢,新人待遇太差了啊,好吧,有心的人百度一下诺的电子进去溜达一圈,我也算瞑目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