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直接驱动光耦有问题吗?

楼主(2013-06-18):
单片机-->光耦-->ULN2003-->继电器,最多同时驱动4个光耦,单片机低电平驱动光耦,电流够,那么单片机直接驱动光耦从可靠性上来说有问题吗?要不要缓冲下再接光耦?

网友A:
要看每一端口的驱动能力和电源端口的驱动能力是否都满足。

网友B:
单片机除了定义端口驱动能力外,还会定义总驱动能力,因此,要考虑你所有的外设需要的电流。

网友C:
没有问题,可以这样使用

楼主:
总感觉单片机在抗干扰方面比较“娇气”,所以以前设计的时候和单片机直接接口的都是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总感觉单片机在抗干扰方面比较“娇气”,所以以前设计的时候和单片机直接接口的都是芯片 ...

严格遵照器件手册进行设计是保障抗干扰性能的前提。

网友D:
可以上个图出来看看,不推荐直接接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