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匹配技术疑惑求教--1

楼主(2013-06-18):
各位大侠,
  看一本老外的书--信号完整性方面的。中间讲到终端匹配如下:
    串联终端匹配------串联终端匹配将电阻放置在走线的开始位置。如,信号源阻抗为30欧姆,串上一个20欧姆的电阻,这样就匹配了线的特性阻抗50欧姆。此时远端会出现100%的正反射(远端开路情况下)。
如果走线上没有其他元件,即负载都集中在走线的远端,那么走线中即使存在反射也不会产生影响。但如果负载是沿着走线分部的,负载接受到的信号就会沿着走线的不同而受影响。有的设计正是利用这种方法的有点,只在信号处于高电平时切换电路状态。PCI总线就是这样的例子。
   以上为教材中的一段话,看了实在是不明白。有如下问题
  1,如果走线上没有其他元件,即负载都集中在走线的远端,那么走线中即使存在反射也不会产生影响。-------既然在远端产生了100%的反射,那么负载接受到的就是两倍的电压信号,怎么不会产生影响?
2,只在信号处于高电平时切换电路状态。PCI总线就是这样的例子。-------基本上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请大侠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仅有一个负载,且源端匹配,则信号负载端反射回源端后被完全吸收。这样,自然信号完整。

但若沿线还带有多个负载,最远端负载处反射回来的信号将在中间各负载处发生反射(注意其方向可回最远负载)。这样一来,信号完整性将不能得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有一个负载,且源端匹配,则信号负载端反射回源端后被完全吸收。这样,自然信号完整。

但若沿线还带 ...

多谢大侠,
  如果仅有一个负载,且源端匹配,则信号负载端反射回源端后被完全吸收。这样,自然信号完整。----是不是这个意思,源端是匹配的,这样远端反射的信号不存在二次反射,从而不构成影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教材里没有提到负载和源匹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如果仅有一个负载,且源端匹配,则信号负载端反射回源端后被完全吸收。这样,自然信号完整 ...
如,信号源阻抗为30欧姆,串上一个20欧姆的电阻,这样就匹配了线的特性阻抗50欧姆。

这是什么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匹配?

串联终端匹配------串联终端匹配将电阻放置在走线的开始位置。
实际中我也见过这个匹配。教材中大致是这么提的,我举的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联终端匹配------串联终端匹配将电阻放置在走线的开始位置。
实际中我也见过这个匹配。教材中大致是这 ...

这就是源端阻抗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源端阻抗匹配。

源为50欧姆,线路为50欧姆电阻,但输出开路,这样应该没有匹配上吧,只有输出也50欧姆才算匹配?有点迷糊了。
多谢大侠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源为50欧姆,线路为50欧姆电阻,但输出开路,这样应该没有匹配上吧,只有输出也50欧姆才算匹配?有点迷糊 ...

匹配分源端和负载端。两端都匹配当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匹配分源端和负载端。两端都匹配当然也可以。

大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源端已经匹配,但负载端没有匹配?
这样反射不是影响了负载端?虽然只有一次反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的意思是这种情况源端已经匹配,但负载端没有匹配?
这样反射不是影响了负载端?虽然只有一次反射。 ...

是的。

由于无来回多次反射,负载端信号是完整的。此外,负载端还得到了信号源电压幅值,而非“分压”(源和负载端匹配的话,负载端所得电压是信号源的一半)。

楼主(点评):
明白了,多谢!

网友B:
两个人“各聊各的”,10个回合了楼主还晕乎:lol

1,如果走线上没有其他元件,即负载都集中在走线的远端,那么走线中即使存在反射也不会产生影响。-------既然在远端产生了100%的反射,那么负载接受到的就是两倍的电压信号,怎么不会产生影响?

你这里的问题在于:你忘记信号电压到达传输线时,已经减小了一半了。 先减小的一半,再是两倍,如此刚好相等。

楼主(点评):
多谢XU大侠, 这句话使我看明白了,呵呵。

楼主(点评):
若是这样的话,那当源端阻抗匹配时,负载端最好是高阻为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人“各聊各的”,10个回合了楼主还晕乎

1,如果走线上没有其他元件,即负载都集中在走线的远端, ...

大侠能否帮忙解答第二问,
   2,只在信号处于高电平时切换电路状态。PCI总线就是这样的例子。-------基本上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谢谢啊,想来想去实在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