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一个24V转42V的ic

楼主(2013-06-18):
ic, VDC, dc
输入24VDC,输出42V 1A  求介绍IC

网友A:
如果要隔离的话 3842 做,图 自己搜

楼主:
隔离 恒流的

网友B:
要找有隔离的升压电路IC啊。

网友C:
这是一颗升压大功率的LED芯片,可以看看,现在一般LT或者TI这一类的产品比较多吧,不过价格比较高

网友D:
支持 2 楼.
TI 的 WEBENCH® Designer, 是个很好的设计平台.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E:
随便一个PWM控制器都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随便一个PWM控制器都可以了,

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