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X lcd驱动模块问题,求教大大

楼主(2013-06-18):
用的单片机是PIC16F1939,状况是:程序上写的是点亮 COM0-SEG0的像素时,结果COM1-SEG0 COM2-SEG0 COM3-SEG0的像素亮了,COM0-SEG0是灭的…………求大大详解

楼主:
这个是LCD配置,第一次用,不晓得配错了没有。
配置完直接用LCDDATA0=0X01;结果问题就来了……
        //**********LCD初始化************************************************//
        LCDPSbits.LP=0X02;                                                   //16分频
        LCDPSbits.WFT=0;                                                        //B波形
        LCDCONbits.LMUX=3;                                                 //4组复用COM<3:0>
        LCDPSbits.BIASMD=0;                                                 //1/3偏置模式

        LCDSE0=0XFF;
        LCDSE1=0XFF;
        LCDSE2=0XFF;
        LCDCONbits.CS=2;                                                         //时钟源为:LFINTOSC(31K)
        LCDCONbits.SLPEN=0;                                        //休眠模式下使能LCD驱动模块
        //********************数据初始化
        LCDDATA0=0x00;
        LCDDATA1=0x00;
        LCDDATA2=0x00;
        LCDDATA3=0x00;
        LCDDATA4=0x00;
        LCDDATA5=0x00;
        LCDDATA6=0x00;
        LCDDATA7=0x00;
        LCDDATA8=0x00;
        LCDDATA9=0x00;
        LCDDATA10=0x00;
        LCDDATA11=0x00;

      //********************************************************//

        LCDRLbits.LRLAT=0;                                        //S始终工作在A功率模式下
        LCDREFbits.LCDIRE=1;                                        //使能内部LCD参考电压并连接到内部对比度控制电路
        LCDREFbits.LCDIRS=0;                                        //对比度控制由VDD控制
        LCDREFbits.LCDIRI=0;                                        //关闭内部FVR缓冲区
        LCDREFbits.VLCD1PE=1;                                        //接入内部LCD偏置网络1
        LCDREFbits.VLCD2PE=1;                                //接入内部LCD偏置网络2
        LCDREFbits.VLCD3PE=1;                                //接入内部LCD偏置网络3
        LCDCST=0B000;                                        //对比度最大

楼主:
问题解决。LRLAP LRLBP这两个寄存器忘了设置……